楼主(2009-04-13):
如何将现有的FP0程序如何转换成FPX程序,有没有软件可以直接转换.
或者是在转换时需要注意什么地方,小弟不是很懂请各位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A:
在”工具“栏有“机型转换”

网友B:
如果编程软件是2.2以上的就可以用“机型转换”直接转换.

网友C:
有一些特殊指令是无法转换的

网友D:
呵呵;
FP0相对还低档一些,转换FP-X的一般不会出现指令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E:
FP0--FPX。基本上是不好转。FP0--167。到了FPX就成了171。还有其它好多地方不一样。普通指令差不多,但直接转过来还是不行。
我的软件都2.73了,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