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我单位是一家大型商场,有一台户内式变压器,还有一台中央空调。变压器容量为1250KVA,变压器的低压侧额定电流为1800A。。最近由于天气热,考虑到要开空调。可是一启动中央空调,变压器的高压侧就跳闸。但是等中央空调开起来之后就一切正常。在没有开空调前,低压总柜的总电流为1400到1500A。分析是什么原因,该采取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我也在一家超市上班我们是三台变压器和你情况不一样
你那的空调是多大的啊是不是启动电流太大啊或者是高压侧开关动作电路调的太小

网友B:
中央空调的功率有多大?好像一般都在100KW以上,你可以计算一下.

网友C:
分开启动,不要一起启动

网友D:
启动电流太大,可以将保护推出,启动完毕,在将保护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