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威纶触摸屏用的是5.7英寸的, PLC是 FX2N-128MR,现在老是通讯不上,连接线缆查过的没问题,估计是什么地方通讯没设置好,请达人指点,最好包括PLC类型之类的也写清楚(那里面光FX2N就有好几个,都试过的),急啊  再次感谢

网友A:
这个就是在维伦的编程软件中的“系统参数”中设置就可以了
维伦的手册上也降到了和三菱怎么连接的
你的系统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主要是屏上的通讯端口的设置,传完成程序后,要将端口选择与PLC连接的

网友C:
呵呵;这个是很容易通讯的;
屏上设置的PLC型号及通讯设置是否正确?
都对的话检查电缆及屏与PLC的通讯口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