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安川变频器多段速控制接线时,接线可以接入1、2、5、6、7吗?实现正反转和5段速控制?
谢啦

对了,是PLC控制。
还有,为什么这样接线在高速停车时,会出现突然加速呢,短时转速加快?

网友A:
可以这样接线的
你的现象跟接线没有关系的,是因为停车时间设的短的原因,把减速时间加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