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一工程中,由FX2N-4AD-PT检测温度,由FX2N-4DA输出模拟量控制比例阀,以达到温度控制目的,谁能提供程序例可参考,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A:
没有现成的例子
检测的温度值用于PID运算,然后输出值给输出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PID运算后的输出值是%?   还是什么样的数值?

网友B:
FX系列的编程手册上讲了一个例子的,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C:
温度PID运算,输出值是一个在采样周期内变化的数值
温控的可以下比例阀,像手册中的样例,直接用一个输出点控制加热

楼主:
手册中的样例是用了一个输出Y,我说的是用模似量控制比例阀达到控温的目的;
手册中有,MOV K1800 D502
PID D500 D501 D510 D502,
如用于本工程案例中,D502的数值就能直接由DA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