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9-04-13):
我有两台龙门吊。它们的行走使用安川变频器控制,为了防止两车相撞,要加个行程开关控制,使其在相撞后可以停止并向相反的方向开。请高手赐教如何接线。谢了

网友A:
你直接把这个限位串在相撞的这个方向不就行了吗!

网友B:
相撞的方向接行程开关常闭,反方向接常开

网友C:
不同意楼上观点

相撞的方向接行程开关常闭,反方向接常开

那就造成天车在不相撞时只能向相撞方向运动
相撞以后稍微回一点行程开关复位后又朝相反方向走不了了吗~

其实这个电路只要把相撞的方向的回路接行程开关常闭
相撞后断开
然后手动控制相反方向就可以了
没必要让他自动打反向

网友D:
安川的接触的比较少  有空赐教下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E:
用个小的PLC吧或LOGO
利用光电开关或别的都行 当检测到两车距离 给PLC一个反车信号变频器。PLC内部设置一个断开延时就行了 。思路PLC接到反转信号开始计时 ,变频器立刻反转,计时时间到PLC触点断开变频器反车也有停止了。下次还是同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