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9-04-13):
我有两台龙门吊。它们的行走使用安川变频器控制,为了防止两车相撞,要加个行程开关控制,使其在相撞后停止并只能向相反的方向开。请高手赐教如何接线。谢了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难办。在大车轮桥架上方各按一个行程开关和一个在两个龙门吊靠近时能撞到对方行程开关的挡杆(最好长一点,在两车没相撞前已压上对面开关),将开关常闭点串接在变频器使大车能相撞方向的接点上。

网友B:
在控制方向的接线中,串上一个行程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