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请问松下FP-X如何多个高速通道共用一个高速输入点可以吗?
那位师傅有案例可以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A:
严格地说多个高速通道共用一个高速输入点是不可以的.除非你用分时或其他方法的中断(实际上同一时间一个输入点只处理一个信号).这不仅是松下FP-X,其他品牌其他型号的PLC也是这样的.
PLC的高速通道都有各自的高速输入点(可以从硬件手册上查出输入点号和相应的寄存器),楼主为什么要多个高速通道共用一个高速输入点呢?

楼主:
谢谢楼上,因为我用了6个高速计数跟踪,如果一个输入点可以解决就省出五个输入点

网友B:
呵呵;
这是没办法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