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在书上看到2个指令   [WR3A K1 K1 DO] [RD3A K1 K2 D0]
在这不耻下问一下!!!
问题1.这是专门针对FX0N-3A模拟量模块使用的指令吗?
问题2.如果用FROM 和 TO 指令代替可以在FX0N-3A中运用吗?
问题3.[WR3A H0 K1 D10] 中的H0是什么意思?和上面的指令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抛开你的问题不说。
楼主,你知道不耻下问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
字是死的  人是活的

网友B:
是专门针对FX0N-3A的指令
可以用FROM/TO指令
第一个表示通道,H1、K0不同进制表示

网友C:
呵呵;如果是FX1N/2N的主机,那么只能通过FROM/TO来操作了;

楼主:
啊,楼上的确定吗?我这基本单元就是FX2N-48MR的啊…

网友B:
这个指令没用过,三菱的手册也说的不好
特殊模块中的介绍是“使用FX1N/FX2N  V3.0或是更高版本的要使用这个指令
编程手册中这个指令的介绍是对应FX1N的
不过这些都没什么关系,有这模块,实际试下就知道行不行了,不行只是换个指令的问题

网友C:
呵呵;FX2N的直接用FROM/TO对FX0N-3A操作就行了;

楼主:
说明书上多次提到两个输入通道不允许有不同的输入特性,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C:
呵呵;
在同一周期内只能对一个输入通道进行转换;

网友C:
FX0N-3A的BFM17  :
b0=0时,选择输入通道1;
b0=1时,选择输入通道2;

对于两个输入通道不允许有不同的输入,就是说两路都要同时为0~10VDC,或0~5VDC,或4~20MA电流信号;
不像FX2N-4AD可以4路输入不同的信号;

楼主:
我迷茫了  咋这设备运用的就是这图纸  至于那1号通道用的可调电阻画法不太记的啦
很明显能看出 1通道是电压输入  2通道是电流输入  还有相关的一段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