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我刚接触编码器,不清楚其使用方法,在程序里怎么捕捉编码器的脉冲?怎么通过人机显示出来呢?我用的是欧姆龙[OMRON]E6B2-CWZ6C 300P的编码器,请高手发个样例程序啊!感谢感谢啦。

网友A:
通常是将A、B接入X0/X1,通过高速计数器进行计数
在程序里读取计数器对用的寄存器
然后在人机界面里设置显示寄存器
手把手教不利于学习
建议多看看使用手册
如果版主看到了
可以给我编辑下

网友B:
楼上的回答比较好了
三菱的高速计数器都是指定的输入点,编号也是指定的
这些说明和编程方式在FX系列的编程手册前面软元件的介绍中就有
编码器多数是双向的脉冲,占用2个输入点
只是这个计数变化是很快的,人机显示不知有没有反应那么快

网友C:
你用的哪种PLC ?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在这先谢谢楼上的朋友啊,还能希望能写个相关编码器和高速计数器的样例程序喽。多谢

网友D:
通过高速计数器可以将脉冲值记录下来,然后根据一个脉冲对应的值,计算出最后值。
取出相应地址中的这个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