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杆7根线是什么

楼主(2009-04-13):
上图中,,最上面一根线是避雷线吗,最下面一排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吗,,那中间的两根是什么线啊,,
还有个问题啊,哪跟是零线,就是如果最下面的两根火线被导体连在一起,,会出事吗,,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很容易发生事故

网友A:
电线杆7根线是双回路供电线路,最上面一根线是避雷线,中间的两根是各路的中相,这是高压线路,没有零线。最下面的两根导线被导体连在一起是不能的,那会发生很严重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