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请问能告诉我:三相4.5KW电加热的电流多少。我说是6A,他们都不相信郁闷啊
请大家能告诉我吗

网友A:
三相电压多少少呢,380的话应该比电机小得多

网友B:
看你什么接法,

网友C:
p=根号3*U线I线=1.732*380V*I线
4500W=1.732*380*I线
I线=4500W/1.732*380V
I线=6.84A
以上是以功率因数为1的情况算的。即线电流为6.84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根号3*U线I线=1.732*380V*I线
4500W=1.732*380*I线
I线=4500W/1.732*380V
I线=6.84A
以上是以功率因数为1的情况算的。即线电流为6.84A

△接时,这样计算应该是没有错的

网友E:
星接是怎么算的呢。4.5KW电流能算大点吗。

网友F:
星接,380V情况下,电流=4500/3/220=6.81A。

网友E:
看来还是星接设备省电啊 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p=根号3*U线I线=1.732*380V*I线
4500W=1.732*380*I线
I线=4500W/1.732*380V
I线=6.84A
以上是以功率因数为1的情况算的。即线电流为6.84A

如果三相绝对平衡的话

网友H:
4.5KW的发热管380V电压电流11A-12A。6A绝对错, 不信你接一个电流表看一下。

网友I:
三相很少有绝对平衡

网友J:
公式是一方面,最有力的东西还是钳流表

网友K:
电流
引用 网友H:
4.5KW的发热管380V电压电流11A-12A。6A绝对错, 不信你接一个电流表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好象怎么算都不要十几安啊

网友L:
理论和实践不符
为什么呢?
但是理论上就是6.84A啊

网友M:
我想6A应该是Y型接法,每根管的电压是220

网友M:
楼上的朋友,在一般的情况下,最好使用Y 型接法

网友N:
4.5KW的发热管380V电压电流11A-12A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想6A应该是Y型接法,每根管的电压是220
y是星型接法
电压低了
电流应该高啊
6A的应该是三角接法吧

网友O:
功率确定了,线电压也确定了,线电流也就确定了。还管什么星型和三角啊?

网友P:
大概是1.5倍吧,有个电工口诀挺实用的

网友Q:
电流6A多,不会错

网友M:
y是星型接法
电压低了
电流应该高啊
6A的应该是三角接法吧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当同一组管接星或三角型,功率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同一组4.5KW的3根管接法不同,电阻也就不一样

网友M:
我说一下,上一句不是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