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我想问一下,我用步进马达做一个移动的工作台,有滚珠丝杠,有导轨,我移动300MM,误差在0.05MM之内,请问能达到吗?谢谢!我在导轨上安装一个工作台治具,当导轨运行到场300MM处时,就钻一个孔,工件是直径是三点五MM的.产品要求误差是0.05MM

网友A:
要求的精度还可以吧,这个与滚珠丝杠的精度,步进马达的精度都有关系的,但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加上减速机,这样可以提高定位精度的

网友B:
速度高了, 步进马达改成伺服的, 伺服启动/停止 快.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两位,伺服价格太贵,

网友C:
呵呵;用步进的试一下吧;不一定能达到,尤其是速度快的话;

楼主:
工作台大概是150MM左右,我要在两秒之间一个循环,不知能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