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做了快两年的电器了,第一次遇到零线不通的问题。
是这样的:做了一台电柜,是用常开常闭带灯钮做的普通控制,控制部分都没问题,可就是上电后常开常闭带灯钮全亮了,经过仔细检查,原来是接到指示灯上的零线不通。那么为什么零线不通灯还会亮呢?灯不是要接了零线才会亮的吗?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1.感应电流.
2.设备中电容的放电.
3.零线虽没接但地线相连.

楼主:
有哪个可以说得更完善点吗

网友B:
按钮上的指示灯,只要存在电位差,灯就会亮.如果来电柜的总的零线不通,且在保证无与其它联接点形成电位差的话,是不会亮的,你可以观察,此时的灯亮比有零线时的亮度是小很多的.

网友C:
应该是感应电,按照楼上的方法试试。

网友D:
感应电。灯应该没有正常通路时那么亮,应该是稍暗一些的。

楼主:
对,是稍暗一些的

网友E:
只能改改线路作的合理些
如果和别的器件公用零线的话那感应电就没办法

网友F:
如果你用表量的零线不通的话,那就是楼上几位说的感应电的问题,应该比正常的灯暗一些

网友G:
是感应电的原因,要在灯的两端并上个电容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只是第一次这个情况,原因是因为零线不通,我把所有零线接通后就解除这个现象了。

网友H:
感应电多点 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给出明确的判断

网友I:
这种现象是有的,你可以换成380V的,而且还掉低电压指示灯

网友J:
感应电,或者零线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