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以前的TC2.0还可以用吗?
找了个,不过窗口太小呀。
各位高手都是怎么学习C语言的呀?
教教吧,谢谢了,小弟想捡起来以前学过的C,为单片机学习奠定点基础。

网友A:
可以用,将程序属性的运行窗口改为全屏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改呀?
还有就是我抄了一个简单的helloworld编译都通不过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呀?
还有就是我抄了一个简单的helloworld编译都通不过呀》?

用TC2的话,你会面临一个麻烦,即用户窗口一闪而过,你需要在程序中插入输入语句来使得屏幕暂停,才能看清输出结果。

你可以使用VC来进行,使用其中的控制台模式一样可以使用C,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去找一个TC2的视窗版。

或者你去找Developer C++,也可做为C开发,Keil C这款单片机的编辑软件不是更好嘛,你本身要为单片机打基础。

另:TC2虽然有点问题,但还不至于连一个Hello World都通不过,或许你的程序有错误了。

楼主:
楼上说的是呀,我查了一下,少了一个分号。
呵呵,谢谢了,我这就去找个keil 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