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3):
有功电表与功率因素、电流的关系
目前本人遇到一问题,想与大家一起探讨。我企业的低压配电室安装了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其功率因素约为0.95。某一车间现场的配电柜测量出的功率因素却只有0.6多一点,在其上加装电容补偿装置后,测量出的三相电流比原先每相约少50A(配电柜到机台的相电流约为250安),功率因素达到0.8。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从配电室处看,无功补偿已经够了,应该比较节能了,但是从车间角度看却又远远不够。
    问题一    每天至少可节约3*50*220*0.8*24/1000=633.6kwh,一个月则可达1.9万度电(我企业一天24小时都在运行),5个车间(每个车间都存在这种情况)则可节约5*1.9万=9万度电了。这种计算对不对,各位请说说看。
    问题二    有功电表只对流过其内的电流大小有关系吗?跟功率因素呢?跟电压呢?其数学表达式又是怎样的?

网友A:
电容补偿的无功功率后的实际使用有功电量大于没有补偿,但还是要补,就是因为感性设备运行需要无功电能,用电容可以提供设备运行所需的无功电能,这样便可以解决无功和有功抢跑道的问题,正如你所说的电流表所看到的视在电流小了很多。线路的容量可以大大提高。所以供电部门要求必须装补偿柜,并有奖罚制度。这样电力系统的线路容量的使用率才高。

网友A:
有功电量计费用 无功电量考核用 有功表计量有功电量 无功表计量无功电量 你所看到的电流变小那叫视在电流,实际上是无功电流减小,而有功电流实际是变大了。有功+无功=视在

网友B:
对于 问题一,我能告诉你的是那样计算节约电能是错误的。
计算公式:P=3(I^2有功+I^2无功)R*10^-3
              节约电能=P*24*360*5=3*(2500+62500)R*10^-3*24*360*5=8424000R(kwh)                  R为变压器到用电设备之间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