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4):
如果速度不改变,即没有速度差,怎么可能有张力呢?

网友A:
^_^你这个问题问的好,俺也想知道,希望大家能够讨论一下;

俺先说一下,收卷机只要保证收卷时的力矩恒定理论上就应该可以;但是实际的应用中大多数都是控制的速度,很少有见是控制力矩的,我想这个地方应该控制力矩的变频器要比普通的贵。

网友B:
本人认为控制力矩应该更好

楼主:
在速度不变时怎么能改变电机的电流呢?

网友C:
一般控制(直接的)收卷机的速度.
在收卷过程中, 由于张力时大时小, 影响卷料的整齐; 我们第一印象是要控制张力,   但可以控制收卷的速度来达到控制张力;
控制力矩是不合适的, 在收卷过程中,料卷外径越来越大, 相当于速度越来越大, 把料拉紧,即张力变大; 减小张力的方法是适当减小收卷速度.
力矩与张力之间虽然有联系,但他们不是一个概念.
以上是个人理解!!

楼主:
四楼的朋友:速度不变的时候,怎么去改变力矩呢?

网友D:
力矩控制模式,因要求电机输出转矩一定,所以当负载变化时,电机转速会发生变化。

楼主:
如果是速度模式,关心的是速度,此时怎么控制力矩呢?

网友C:
我不专门做过张力控制, 但接触的项目中, 有时碰到张力控制; 所以这些是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
张力控制一般是控制放卷或收卷, 在中间安一个张力传感器, 信号反馈给放卷或收卷的变频器, 这样来控制电机的速度...   在包装/卷料/造纸等行业张力控制用的较多.

网友E:
所谓张力控制,就是控制中力矩的变化
但在实际的控制中,是通过力矩传感器来检测,速度与力矩一同控制的

网友F:
用直流调速电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使用开环张力控制方案.

网友G:
我以前也做张力控制,主要是保持线速度不变,用传感器检查卷轴的半径,计算速度给到变频器。也有用张力传感器的,不过都是控制速度。控制力矩,还不知道是怎么控制呢?

网友H:
我们厂的冷轧板分条机是ABB直流驱动控制
这个问题没有看程序也有点不明白,不过张力是恒定的。放料机是采用机械刹车也有反张力控制的。是采用速度控制应该是这样的。收卷机速度不变,模拟量0-10V对应最高速度。放卷机上的料通过缓冲坑中间有光电开关,通过光电上限和下 微积分运算 不停的加速减速达到平衡的运行速度。张力台后面也有缓冲坑对应刀部马达。操作台上可以微调刀部直流马达一般不需要人干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楼的朋友:速度不变的时候,怎么去改变力矩呢?
可以对变频器进行转矩补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所谓张力控制,就是控制中力矩的变化
但在实际的控制中,是通过力矩传感器来检测,速度与力矩一同控制的
你的力矩传感器是用的什么样的,怎么检测的力矩呀^_^说说好吗??

楼主:
收卷机用到张力传感器,收卷速度是随着直径的增大而减小,而张力传感器检测的张力主要来控制力矩的,我不明白此时到底是在控制速度还是在控制力矩?

网友I:
用张力和速度通时控制
速度做同步
张力用扭力控制
我是用变频的

网友J:
张力控制,快速响应张力,间断工作模式张力,模糊算法控制,MATlAB演算分析,先进PID,过程控制。精确定位控制,解决方案提供,电话:13530369958

网友K(2009-05-14):
之所以有张力控制,就是因为在收卷/放卷过程中无法保证速度一致性,(收卷和放卷由于直径在变化,所以无法采用共同的速度来运行,否则就会出现断带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放卷速度是用来衡量设备能力的,而收卷的速度则是由张力的大小来控制的,确保不会出现断带的情况,所以采用的都是速度控制模式,当然,特殊情况例外。

网友L(2015-03-29):
回复 网友G:
用什么传感器能检测出卷径呢

网友M:
楼主的问题应该说还是对收卷和放卷控制工艺不太清楚。特别是对他的控制原理不太了解。导致提出问题。

收卷机和放卷机是一个联动系统,一个负责控制收放卷的速度,一个控制收放卷的张力。控制速度的就不说了,他一定是速度控制模式;而控制张力的那个,是速度模式还是转矩模式呢?应该是都可以。速度模式,是让速度调节器饱和,然后控制转矩的限幅值;而转矩控制呢,就是屏蔽速度控制器,直接用转矩控制。

网友N:
回复 网友M:
送料机构和卷料机构两者是联动的,中间接一个张力传感器,我的理解是卷料的速度=送料的速度+传感器返回的模拟量对应的值,进而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网友O:
    piD过程控制

网友M:
回复 网友N:
如果收卷是转矩或建张功能,那就不管速度了,就是设定张力。搞成速度同步控制,张力补偿的系统,就复杂了。不过对于各式各样现场需求,什么工艺模式都有可能。而典型的张力控制是不管转速的,转速被外力拖着走。

网友N:
回复 网友M:
那如果我的张力是恒定的,是不是我只要测出绕线机的线速度,进而算出排丝机的速度,使之同步的运行,然后在计算出绕满一排排丝机需要走的距离,更具实时测量的距离和计算的比较,然后控制排丝机的换向,同时根据设定的排数来控制卷线机和排丝机的启停。

网友P:
简单的张力控制实际上是恒电流控制加卷径补偿,电流值是由张力给定给出的.卷径的大小是由卷径计算根据线速度和角速度之比算出来的.(当然也可以用传感器直接测量出来.)一般数字式直流控制器和好的变频器都内部带有张力模块,只要把外部信号输进去就能调试出合格的张力系统.

网友O:
    高速小张力用速度模式.
    低速大张力用转矩模式.

网友M:
回复 网友P:
用线速度同步的方法来实现收放卷的张力恒定,系统调起来很难的。控制上对硬件和软件的要求也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