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4):
测量measurement
以确定量值为目的的操作。
静态测量static measurement
对测量期间其值可认为是恒定的量的测量。
注:"静态"一词适用于被测量,不适用于测量方法。
动态测量 dynamic measurement
对[变]量的瞬时值或随时间的变化值的测量。
注:"动态"一词适用于被测量,不适合于测量方法。
测量原理 principle of measurement
测量方法的科学基础。例如:应用于电压测量的约瑟夫森效应。
测量方法 method of measurement
根据给定的原理,在实施测量中所涉及的理论运算和实际操作的方法。
测量步骤 measurement procedure
根据给定的方法,在实施测量中所涉及的理论运算和实际操作的步骤。
被测量 measurand, measured quantity, quantity to be measured
受到测量的量。
被测变量 measured variable
受到测量的变量。
输入变量 input variable
输入到仪器仪表的变量。
输出变量 output variable
由仪器仪表输出的变量。
被测值 measured valud
在规定条件的瞬间,相当于由测量装置获得的信息,并以数值和测量单位表示的量值。
[被测量的]变换值 transformed [of a measurand]     更多:http://www.mc-saic.com/
表示与被测量有函数关系的量值。例如:压力传感器的电输出信号值。
注:变换值可以是测量系统内部的值,或者是从系统中提供的输出。
影响量 influence quantity
不属于被测量但却影响被测值或测量仪器仪表表示值的量。例如:环境温度、被测交流电压的频率。
信号 signal
载有由一个或几个参数表示的一个或几个变量的信息的物理变量。
注:这些参数称为信号的"信息参数"。例如:对于调幅正弦载波,瞬时振幅为信号的信息参数;对于以持续时间或位置调制的脉冲信号,每一脉冲的持续时间或位置分别为信号的信息参数。
测量信号 measurement signal
测量系统内表示被测量的一种信号。
模拟信号 analogue signal
信息参数表现为给定范围内所有值的连续信号。
数字信号 digital signal
信息参数表现为用数字表示的一组离散值中各个值的信号。
标准化信号 standardized signal
具有标准化的上、下范围值的信号。
输入信号 input signal
施加到仪器仪表输入端的信号。
输出信号 output signal
由仪器仪表输出端送出的信号。
量化信号 quantized signal
具有量化信息参数的信号。
二进制信号 binary signal
通常由0到1表示的二进制的量化信号。
直接测量法 direct method of measurement
不必对与被测量有函数关系的其它量进行测量,就能直接得到被测量值的测量方法。例如:用标度尺测量长度;用等臂天平测量质量。
注:为了进行相应修正,需要做补充测量来确定影响量的值,这种测量方法仍然是直接测量法。
间接测量法 indirect method of measurement
通过对与被测量有函数关系的其它量进行测量,才能得到被测量值的测量方法。例如:通过测量液柱高度来测量压力。
基础测量法 fundamental method of measurement
通过对一些基本量的测量以确定被测量值的测量方法。
直接比较测量法 direct-comparison method of measurement
将被测量直接与已知其值的同类量相比较的测量方法。例如:用标度尺测量长度。
替代测量法 substitution method of measurement
将选定的且已知其值的量替代被测量,使在指示装置上得到相同效应以确定被测量的测量方法。例如:用天平和一些已知其质量的砝码以波尔达( Borda)替代法测定质量。
微差测量法 differential method of measurement
将被测量与同它的量值只有微小差别的同类已知量相比较,并测出这两个量值间的差值以确定被测量值的测量方法。例如:用量块和比较仪测量活塞的直径。
零位测量法 null method of measurement
调整一个或几个与被测量有已知平衡关系的(或已知其值的)量,用平衡法确定被测量值的测量方法。例如:用电桥和指零仪测量阻抗。
测量结果 result of a measurement
由测量所得到的被测量的值。
注:①当使用"测量结果"这个术语时,诮明确它是标值、未修正结果、还是已修正结果,并是否已对几次观测值进行平均。
②测量结果的完整说明应包括:关于测量不确定度的信息和关于相应的影响量值的信息。
[测量仪器仪表]示值 indication[of a measuring instrument]
测量仪器仪表所提供的被测量的值。
注:①示值用被测量的单位表示。出现在标度尺上的值(有时称为直接示值,直接读数或标度值)须乘以仪器仪表常数以得到示值。
②术语"示值"的含义有时可以扩展,包括记录式仪器仪表所记录的量值,或测量系统中的测量信号。
未修正结果 uncorrected result
有系统误差存在而未加修正的测量结果。
注:如仅涉及一个示值,未修正结果就是示值。
已修正结果 corrected result
考虑到有系统误差存在而对未修正结果作修正所得的测量结果。
测量准确度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同义词:测量精确度。
被测量的测量结果与[约定]真值间的一致程度。
测量重复性 repeatability of measurement
在相同测量方法、相同观测者、相同测量仪器、相同场所、相同工作条件和短时期内重复的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进行多次连续测量所得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
注:测量重复性可以用结果的分散程度来定量地表示。
测量再(复)现性 reproducibility of measurement
当各次测量是在改变测定方法、观测者、测量仪器、场所、工作条件和时间的条件下进行时,同一被测量测量结果之间的一致程度。
注:①测量再(复)现性的报告要求说明所改变的条件。
②测量再(复)现性可以用结果的分散程度来定量地表示。
测量不确定度 uncertainty of measurement
表征被测量的真值在某个量值范围内的一种估计。
注:测量不确定度一般包含多个分量,其中一些分量可以测量列结果统计分布的基础上进行估计,并可用标准[偏]差表征,其它分量只能基于经验或其它信息作估计。
绝对误差 absolute error
测量结果减去被测量的[约定]真值。
注:①这一术语同样适用于示值;未修正结果;已修正结果。
②应用适当修正可以补偿已知部分的测量误差,而已修正结果的绝对误差只能用不确定度来表征。
③"绝对误差"具有符号,它不应与误差的"绝对值"混淆,后者是误差的模。
相对误差 relative error
绝对误差除以被测量的[约定]真值。
随机误差 random error
在同一被测量的多次测量过程中,其变化是不可预计的测量误差的一部分。
系统误差 systematic error
在同一被测量的多次测量过程中保持常数或其变化是可预计的测量误差的一部分。
注:系统误差及其原因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
修正值 corredtion
为补偿系统误差,以代数法加于未修正测量结果的一个值。
注:①修正值的模等于系统误差的模,但符号相反。
②因系统误差不能准确知道,故修正值含有不确定度。
修正因子 correction factor
为补偿系统误差而对未修正测量结果所乘的数值因子。
注:因系统误差不能准确知道,故修正因子含有不确定度。
算术平均值 arithmetic mean
一个量的n次测量结果的代数和除以n而得的商。
残差 residual error
测量列中的一个测得值αi与该列的算术平均值 之差。残差υi按下式计算:

测量列中单次测量的标准[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 of a single measurement in a series of measurements
表征同一被测量值的n次测量所得结果分散性的参数。
测量列中单次测量的标准[偏]差σ按下式计算:

式中:n-测量次数(应充分大);dj-测量值与被测量[约定]真值之差。
在实际的有限次测量中,用残差υi代替di,并按下式计算标准[偏]差的估计值S:

测量列算术平均值的标准[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arithmetic mean of a series of measurements
表征同一被测量值的独立测量列中算术平均值分散性的参数。测量列算术平均值的标准[偏]差sr按下式计算:

式中:s-测量列中单次测量的标准[偏]差;n-测量次数。
加权算术平均值 weighted arithmetic mean
在对某一量值的多组测量中,考虑到每组测量结果的"权"后,计算出这一列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加权算术平均值LP是各组测得值的算术平均值(L1,L2,…Ln)与相应"权"(P1,P2,…,Pn)的乘积之总和被"权"的和"P1+P2+…Pn)相除所得的商。用公式表示为:
注:在测量中各测得值在计算量测结果时,所占的比重以"权"(P)这个数来表示,"权"越大,其计算测量结果依赖于该测得值的程度越大。
加权算术平均值的标准偏[差] standard deviation of weighted arithmetic mean
在多组测量中,表征测量结果中加"权"算术平均值分散性的参数。例如:
当已知各组测得值的算术平均值与多组测量的加权算术平均值之差为V1,V2…,Vn时,则加权算术平均值的标准[偏]差SLP按下式表示:
式中:n-测量的组数;Vi=Li-LP(i=1,2,…,n)。其中Li为各组测得的算术平均值,LP为多组测量的加权算术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