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4):
钳型电流表的原理及使用方法:
钳型表是一种用于测量正在运行的电气线路的电流大小的仪表,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测量电流。
1.结构及原理
钳表实质上是由一只电流互感器、钳形扳手和一只整流式磁电系有反作用力仪表所组成。
2.使用方法
(1)测量前要机械调零   详: http://www.mc-saic.com/
(2)选择合适的量程,先选大,后选小量程或看铭牌值估算。
(3)当使用最小量程测量,其读数还不明显时,可将被测导线绕几匝,匝数要以钳口中央的匝数为准,则读数=指示值×量程 / 满偏×匝数
(4)测量时,应使被测导线处在钳口的中央,并使钳口闭合紧密,以减少误差。
(5)测量完毕,要将转换开关放在最在量程处。
3.注意事项
(1)被测线路的电压要低于钳表的额定电压。
(2)测高压线路的电流时,要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站在绝缘垫上。
(3)钳口要闭合紧密不能带电换量程。

普通电流表的使用规则:
①电流表要串联在电路中(否则短路。);
②电流要从"+"接线柱入,从"-"接线柱出(否则指针反转。);
③被测电流不要超过电流表的量程(可以采用试触的方法来看是否超过量程。);
④绝对不允许不经过用电器而把电流表连到电源的两极上(电流表内阻很小,相当于一根导线。若将电流表连到电源的两极上,轻则指针打歪,重则烧坏电流表、电源、导线。).
电流表读数:
1.看清量程
2.看清分度值(一般而言,量程0~3A分度值为0.1A,0~0.6A为0.02A)
3.看清表针停留位置(一定从正面观察)
--使用前的准备:
1.校零,用平口改锥调整校零按钮.
2.选用量程{用经验估计或采用试触法}

网友A:
首先得确定一下量程原则是从大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