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4):
厂子有台设备,按开关的话接触器没反应,按接触器上的那个,却能吸上?
不知问题出在何处?
顺道请大家讲一下pp54h,这个继电器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检查你接触器线圈的电压。

网友B:
线圈 电压  控制线路?

网友C:
直接按接触器能吸上,按按钮不行那就是按钮的问题
换个按钮试试,另外看看线圈电压是否匹配
380V线圈的接触器如果接在220V的控制线路中也是你所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D:
我像是线圈的电压不对四楼的说法是对的顶一下

网友E:
哦,线圈的问题

网友F:
是不是触头有异物啊,有异物的话不能吸合还有异响。没有的话就是线圈的问题

网友G:
应该是按钮坏了.

网友H: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I:
我遇到过,是启动按钮不好用了

网友J:
看你说的现象,应该是线圈的电压低了,可能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380V的,而你接到了220V上了

网友K:
先找一人帮按住起动按钮。在用表测一下线圈两端电压。如电压正常。在检查接触器是否灵活,如好的话请换线圈

网友L:
应该是按钮问题,不然的话是能吸的

网友M:
拆除线圈上的其中一根电源,在按住按钮去测量是否有电源。没有的话即是线路问题,逐步排解。

楼主:
是忘了接电机上的计数器那根线
谢谢大家帮忙了

网友N:
检查按钮

网友O:
这个也用问啊
就是控制线有问题吧

网友P:
按钮坏了吧?或是控制电路断线了

网友Q:
我很惭愧,我也要好好学习电路

网友R:
启动按钮有问题,或者控制线路有问题。停止按钮没问题。

网友S(2009-05-14):
先用万用表检测线圈没有损坏,按下按钮开关,再用万用表测量接触器线圈输入电压与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是否相符。

网友T:
在接触器控制回程中,开关和接触器的自锁触点并联,手动按下后当然能吸合.按开关不行应该是开关或线路出了问题.

网友U:
要检查启动按钮及启动按钮所连接的线路。

网友V(2009-06-26):
我想应该是按钮的问题
按接触器可以吸合可以说明自保回路没问题,线圈电压符合的

网友C:
检查启动按钮了吗

网友W:
我的一点见解
直接按接触器相当于合上闸刀开关,只能证明主电源回路和电机是好的,问题出在接触器线圈的二次回路上,检查的方法是首先按下启动按钮,测量接触器线圈两端的电压是否与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相符,如果电压相符,则说明线圈损坏;如果没有电压,则是控制回路出现了问题,可以用万用表分别测量停止按钮、启动按钮,热继电器的接点是否正常。

网友X:
应该是接触器里面的弹簧机构有阻塞等故障。

网友Y:
知道接触器工作原理,用心,细心就好!

网友Z(2009-07-26):
同意3楼说法。

网友AA(2009-09-06):
应该是启动按钮不好用  或线路有问题

网友AB:
首先先检查控制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接触器的机械故障了。就要检查线圈等部件了,最好是拆开做后做一下清洁工作在安装应该就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AC:
你忘了接电机上的计数器那根线。
当你按住按钮时接触器线圈根本就无电压,作为电工这是最简单的问题,你应先测测,你既然手动按接触器能吸合就肯定线圈和接触器是绝对没问题,由此可以判断串在控制回路的其他触点有问题。

网友AD:
你那是机械强制控制,量一下电压。

网友AE:
同意三楼的意见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直接按接触器能吸上,按按钮不行那就是按钮的问题
换个按钮试试,另外看看线圈电压是否匹配
380V线圈的接触器如果接在220V的控制线路中也是你所说的这个问题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网友AG(2009-10-17):
电压、按钮、接触器内部机构检查一下

网友AH:
检查控制电路  按住按钮  量线圈电压
月圆之夜,紫荆之颠,高手对决,请让我旁观。。

网友AI(2009-11-27):
线圈电压不够吧,或者是接触器频繁吸合,断开,弹簧不灵活的,或者是灰尘太大了!

网友AJ:
检查一下启动线。

网友AK:
接触器不吸合
也许是按钮到接触器的线子断了 。

网友AL:
检查控制回路和开关

网友AM:
开关要控制继电器的线圈
先让线圈带电
继电器触点才会吸合

网友AN(2009-12-28):
开车按钮或者线圈电压不对。

网友AO:
应该是按钮或其连接线头断开,假如是线圈电压问题应该有点反应.振动什么的.

网友AP:
应该是启动按钮坏了

网友AQ:
按钮的问题。

网友AR:
支持按钮坏了是那个停止按钮坏了

网友AS:
启动按钮线路问题,接触器线圈正常自保正常,看按钮坏了没?控制线呢?

网友AT(2010-01-31):
按住开关的同时量线圈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AU:
线圈磁力不够了吧

网友AG:
换个接触器吧

网友AV:
接线错误。

网友AW:
哈哈 电工的基本功没到家

网友AX:
这个接触器是手动的,不用电

网友AR:
换个停止按钮就好了

网友AU: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问题啊

网友AY:
查线圈 电压  控制线路?

网友AZ:
如果你用手按了接触器能吸合的话,就说明接触器是好的,你检查你的按钮到接触器线圈之间的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BA:
大多数提问发贴的好象都不善于使用工具,特别是万用表。其次是对电气原理好象也理解不深。

网友BB(2010-03-06):
有可能是按扭坏啦

网友BC(2010-04-23):
先确认电压是否正常,在查线圈是否有问题,最后看看是否是接触器被卡住。

网友BD:
我有一次也是,因为转速计感应器松动了,导致电机启动后2-3秒就掉电,费了好大劲才找到问题,还有一次是有一个急停开关被人不小心关了,操作员不知道。

网友R:
是控制线路的问题

网友BE:
这还拿网上发,你真饭筒

网友BF:
按了接触器能吸上,而且能自锁,很明显要么按钮坏了,按钮进出线有问题

网友AG:
可能是电压问题

网友BG:
估计是线圈的问题吧

网友BH(2010-05-27):
触头上有异物

网友BI:
一般控制电路的检修方法:

网友BI:
电气故障检修的一般方法:

网友BJ:
顺线路查.

网友BK:
54p是一种中间继电器吧!应该是四组开点与闭点的!还有52P的!

网友BL(2010-07-20):
这个问题很好说的,按钮动作,线圈不吸,说明线圈没有电,按动主触动,进行手动测试,能动作,就是线圈有电了,那么必然是按钮不好,或其两端的线不好

网友BM:
检查一下你的接触器是否与你的电源相配,若是单项交流电源,就要用交流接触器,不要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BN:
哪就说明控制回路有问题,从按钮到接触器线圈整个回路,检查一下。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AI:
检查按钮或控制线路

网友BO(2010-09-13):
首先特别感谢wm10060先生发来的好帖子,在这里和你及广大的朋友们学习到了不少的电工知识,非常的感谢!!!

网友BP:
线圈电压,控制回路,按钮。安全开关,

网友BQ:
万用表测量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BR(2010-10-25):
控制线路的问题。有断路的地方

网友BS:
是停止按钮坏换掉就好

网友BT:
要不线路问题,要不按钮问题

网友F:
这样的话 可能是从开关到接触器的线不行了  应该和电压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U(2010-12-01):
查下控制线路

网友BV:
检查一下按钮开点的电压正确不正确,接触器线圈电压与实际电压正确与否。

网友BW:
检查线圈电压及按钮开关和连接线。

网友BJ:
检查线路及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BX:
本想说两句。但一看见楼上的回复我就无语了。。。。。

网友AU:
检查线路,检查线圈,检查辅助触点有没有卡死,

网友AU:
没有图纸怎么看啊,。

网友BY:
晕倒,这个问题是很简单故障,一句话线路接触不良。认真检查下。

网友AU:
电压不够,还是机械部分卡死啊

网友BR(2011-01-09):
回路出了问题。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