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4):
初学组态,不知道 组态王中的寄存器如何对应变频器的实际地址(台达VFD-A/H),怎么用它来控制变频器的?谢谢

网友A:
应该不可以直接连接变频器的,要通过PLC控制变频器的
组态王与PLC通讯,PLC与变频器通讯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你可以看一下组态王的帮助,里面说的很详细。

台达BUS协议

概述

组态王支持与台达系列变频器如VFD-A,VFD-M(也支持MODBUS协议)系列等以台达BUS协议

进行通讯,组态王本协议采用串行通讯,使用您计算机中的串行口。

连接与配置

利用串行口进行连接时,可以通过RS232/485适配器与台达变频器RS485端子相连。

您可以按下图将组态王一个或多个台达变频器相连。

网友B:
寄存器使用说明

寄存器

名称
数据

类型
读写

类型
变量

类型
与下位机对应实际应用意义

STOP1
SHORT
只写
I/O整型
控制命令:停止并给定频率

FWD
SHORT
只写
I/O整型
控制命令:按给定频率正转

STOP2
SHORT
只写
I/O整型
控制命令:停止并给定频率

REV
SHORT
只写
I/O整型
控制命令:按给定频率反转

JOGFWD
SHORT
只写
I/O整型
控制命令:步进正转

JOGFWD2
SHORT
只写
I/O整型
控制命令:步进正转

JOGREV
SHORT
只写
I/O整型
控制命令:步进反转

JOGREV2
SHORT
只写
I/O整型
控制命令:步进反转

RESET
SHORT
只写
I/O整型
重置并给定频率

P0-------P80
SHORT
读写
I/O整型
Pdd与变频器的参数Pr.dd相对应, Pdd的内容变频器的参数Pr.dd的参数值相对应。其实际使用意义与使用方法与变频器的要求相同,可以参考变频器的使用手册。对于在变频器中没有的参数号,虽然在组态王中可以定义该寄存器,但无实际应用意义。

FREQ
SHORT
只读
I/O整型
给定的频率

OUTFREQ
SHORT
只读
I/O整型
输出到电机的频率

OUTCUR
SHORT
只读
I/O整型
输出到电机的电流

STATE
STRING
只读
I/O字符串
变频器状态。使用说明见注解

注:只写参数的采集频率请设为0

STATE使用注解:

字符型寄存器传送来的值是包括五个字符的字符串,各个字符的使用意义如下字符位置自左

至右以ABCDE表示。

1、A:变频器的运转状态,接收的字符和其代表的意义如下。

0
停止
1
正向运转

2
停止
3
反向运转

4
步进正转
5
步进正转

6
步进反转
7
步进反转

8
异常发生后重置变频器

2、B、C是两个代表十六进制数的字符

B所代表的四位二进制数意义如下

数位
意义

1
0:停止1:运转

2
0:正转1:反转

3
0:无直流制动起动1:直流制动起动

4
0:无直流制动停止1:直流制动停止

C所代表的四位二进制数意义如下

3
2
1
0
运转频率来源

0
0
0
0
控制面板

0
0
0
1
第一段速

0
0
1
0
第二段速

0
0
1
1
第三段速

0
1
0
0
第四段速

0
1
0
1
第五段速

0
1
1
0
第六段速

0
1
1
1
第七段速

1
0
0
0
步进频率

1
0
0
1
模拟信号频率输入

1
0
1
0
RS485给定

1
0
1
1
Up/Down控制

3、DE两位字符共同表示变频器异常,意义如下

代码
异常事件
代码
异常事件
代码
异常事件

00
无异常事件
07
CPU异常1
14
低电压

01
过电流
08
CPU异常3
15
低电压1

02
过电压
09
硬件保护异常
16
CPU异常2

03
过热
10
加速中过电流
17
暂时中断

04
过载
11
减速中过电流
18
过转矩2

05
过载1
12
运转中过电流
19
保留

06
外部异常
13
接地保护或保险熔断
20
保留

用户如有疑问,请参照台达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中的串行通讯部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C(2009-05-16):
太深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