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的本质

楼主(2009-04-14):
量子力学的本质
摘要
在本文中,从逻辑的简单性出发,根据逻辑的简单性,得出和宇宙创生及演化、和相对论一致的量子力学的基本解释,这个解释完全否定了几率解释带来的超距作用,从逻辑上讲宇宙、物质、时空、物质的运动、以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统一起来。本文提出的量子力学的解释,满足逻辑上的简单性原则。
量子力学是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理论,这个理论一开始就充满了疑惑,似乎量子理论的出现,在考验着人类的想象力,一个世纪以来,最优秀的物理学家,都对量子力学的本质进行过深刻的思考,而且还得出一些看似很奇怪的结论。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真正理解量子力学的本质。
科学理论首先面对的是各种试验,相对论和量子论经受住了各种试验的检验,在各种试验面前,人们被迫接受了量子力学的几率解释,但量子力学的本质是什么,还没有人说的清楚。同样是经受了各种试验的检验,相对论以及广义相对论在逻辑的简单性上,是极为优美的。而量子力学则不同,量子力学的几率解释,在逻辑上还是缺乏简单性,缺乏优美。在深刻的本质上,两种理论是有着非常尖锐的冲突,以至于相对论的缔造者,爱因斯坦一直想把量子力学用相对论中的逻辑解释,即现实性,局域性,但是没有成功。不过,爱因斯坦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就是逻辑的简单性,用这个逻辑的简单性,完全可以把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统一起来,而且量子力学的局域性和非局域性也可以得到完美的统一。在统一量子论和相对论的道路上,逻辑的简单性再一次取得了完美的胜利。
虽然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还是有没有解决的问题,物质是什么?时空以什么方式存在?基本粒子是什么?引力系数和普朗克数为什么是这样的值?宇宙的起源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本身超出了这两种最伟大的理论范围。只有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统一的回答,将这些问题放到统一的一个逻辑结构中,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量子力学的本质。
基本粒子、波函数、普朗克数,当然还有时空,这些构成了量子力学的基础,传统的量子力学,仅仅对波函数进行了几率解释,并没有考虑到基本粒子的内部运动,普朗克数的起源及变化,以及时空的存在方式,由于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几率解释仅仅在表象上正确,波粒二项性的本质,决不是几率波,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把基本粒子的构成,时空的本质,以及普朗克数统一考虑,得到波函数的解释,才是真正的量子力学的本质。
普朗克数可以说是量子力学的根,没有普朗克数,就没有量子力学,但普朗克数为什么是这个值?而不是其他值。这个问题本身在量子力学之外,普朗克数的大小改变,对于量子力学的理论来讲,没有本质影响,仅仅是基本粒子的能量、大小变化了,对于量子力学来讲,普朗克数可以是任意的。同样的问题也存在在于广义相对论中,引力系数也不是由理论本身决定的,引力系数的大小,和理论无关,如果对于太阳系,引力大小,改变的仅仅是行星的轨道,那样,地球上的生物,要么热死,要么冻死。但是宇宙中的恒星太多了,那样庞大的数量,其他的类似太阳的恒星系,也会产生生命。
但是,从逻辑上的简单性讲,宇宙不应该有任意常数,普朗克数和引力系数都不会是任意的。引力系数的值如果改变一点,那我们的宇宙就会崩溃或者又收缩到一起,而现在我们观察到的宇宙,是在以临界速度膨胀,引力系数和宇宙的膨胀正好和谐。而普朗克数是决定微观粒子尺度的数值,对于宇宙来讲,这个值也并非是任意的,而是随着宇宙的演化,变成现在的数值。
下面的假设,在逻辑上应该是成立的,而且符合逻辑的简单性原则。
宇宙开始之初,所有的常数都是归一化的,包括描述宇宙初态的场的振幅,普朗克数,引力系数。假设宇宙最初的能量为零,随着非对称因素的影响,这个零能量被变化分解为正能量和负能量,而正能量构成了我们的物质和时空,负能量形成了引力场。这样物质和时空的总能量正好和引力能量相等,导致的结果就是,引力系数和宇宙的膨胀正好相一致,而不是由上帝来调整引力系数,让二者达到平衡。
如果宇宙一开始完全处于对称状态,那宇宙演化的结果,还一定包含一个反宇宙,但事实不是这样。绝对对称的情况,不会发生,非对称的因素,是客观存在。比如宇宙之初,假设为有限状态,维数可以是任意的,这个条件自然就不是完全对称。即使假设这个宇宙初态角动量为零,那径向方向和切线方向也自然有区别,这个总角动量为零的初态,被分解为角动量为正的和负的叠加状态,然后分别形成自干涉,其结果导致在切线方向上的对称性也自然被破坏。普朗克数随着宇宙的自然膨胀,逐渐变小,在普朗克数逐渐变小的过程中,大量的稳定态的激发场出现,这些稳定态的激发场,构成了各种基本粒子,而基态的场相互干涉,形成了时空。普朗克数的大小和宇宙的尺度以及基本粒子的总数之间,是一种天然的和谐统一。宇宙中的物质及时空的总能量和引力能量相等,基本粒子的数量和普朗克数及宇宙的尺度直接相关。
随着宇宙的演化,普朗克数和引力系数逐渐变小,在普朗克数变小的过程中,大量的粒子被创生出来。普朗克数以及引力系数都是从宇宙演化的过程中得出,当然也就和宇宙的演化相和谐,而不必由外来的神去调整。引力系数、普朗克数、宇宙的尺度、宇宙中的物质总量、基本粒子的尺度,这些是包含在宇宙创生及演化过程的逻辑中。在宇宙的演化中,没有可以任意调整的参数。当然要求解宇宙的创生及演化,从理论计算上得出这些参数,也许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或许还不可能计算),但在逻辑的简单性上判断,这是唯一可能成功的道路。
时间和空间,在广义相对论的理论中,已经看出将时间、空间和物质统一在一起的眉目,但不完整,广义相对论处理的是宏观物体,和微观世界还有很大差别。要将物质、时空统一在一起,还得要借助量子力学。
时间和空间是场的基态,基本粒子是场的稳定激发态。
场的基态是不能被测量的,而我们的测量过程是,用另外一个粒子b和粒子a相互作用,从这两个粒子的相互作用过程,来确定粒子a的一组参数。
时空是场的基态,这个基态也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时刻在变化,一个场可以按照傅立叶积分去分解成不同的波长的场的组合函数,而每一个波长函数由于边界条件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干涉。
粒子a的内部运动,构成稳定态,这个稳定态的参数,就是这个粒子的内禀参数。粒子a的运动,等于粒子a的场与基态的场相互作用,然后产生粒子a的运动路径。注意,这时基态的场由于边界条件,已经自身产生了干涉,粒子a是和这个干涉后的场相互作用,形成运动轨迹,这个运动自然表现出波动性,而粒子a的内部稳定运动表现出的内禀参数,表现出粒子性。
微观粒子的粒子性和波动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现象,微观粒子的粒子性来源于粒子的内部运动,而波动性来源于时空的自身干涉。
而传统的量子力学解释,是将粒子的波动性和粒子性强加于粒子本身,以至于导致逻辑上的矛盾。
在量子力学的几率解释中,波函数的塌缩和弥散,是极为矛盾的,另外,几率解释还导致超距相互作用,测量结果可以决定粒子的运动路径等奇怪的结论。
量子力学的本质,在这篇文章中,消除了量子力学的超距作用,成功的将量子力学纳入到逻辑的简单性中。
对于爱因斯坦以及追随者来讲,量子力学中的非定域性,也就是超距作用,是最难以接受的。面对这一点,爱因斯坦提出了种种想象试验,和波尔的论战,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爱因斯坦(einstein)、波多斯基(podolsky)、罗森(rosen)提出的epr佯谬,最终的实验结果是量子力学是“非定域性”的。
阿哈朗诺夫(aharonov)和波姆(bohm)发现的a-b效应,也揭示这量子力学的“非定域性”。
其实,按照本文提出的解释,完全可以说明这些问题,微观粒子的粒子性和波动性,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来源,而要将这两个不同来源的事物,放在同一个粒子上解释,自然就产生了非定域性的假象,epr试验和a-b效应,看似是非定域性的,其实是没有找到根源,而几率仅仅是表象,只在表象上正确,而非本质上正确。量子力学完全可以抛弃超距作用,和相对论的逻辑内在的统一。量子力学是符合局域性原则的,也没有任何超距作用,但表象上确实表现出了超距作用,那是因为粒子和波动本身就是两个事件,将两个事件放在同一个事物上自然产生了超距作用的假象。
粒子本身的结构和运动,符合局域性相互作用的原则,而基态(时空)的自身干涉,也同样符合局域性相互作用的原则,这是两种运动形式,粒子在时空中的运动,其实就是粒子自身的场和基态场(时空)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之前的时间,基态场(时空)已经按照边界条件自身进行干涉。其最终的结果就是,粒子就是和这种已经发生了干涉的场相互作用,自然也会产生类似的干涉,这时表现出的就是波动性。
测量的本质,我们实际的测量,是用粒子b去和粒子a相互作用,然后根据相互作用的结果,去得知粒子a的参数,粒子a和粒子b同样要和基态场(时空)发生相互作用,基态场(时空)是不能被测量出来的,但这种基态场(时空)的波动性,同时要影响粒子a和粒子b,我们看到的只是粒子a和粒子b相互作用的结果,中间的过程,其实什么都测不到,如果进行测量,就改变了最终的结果。
双狭缝的实验解释,自从有了双狭缝试验,这个就成为粒子波粒之争的必须解释的问题。对于光子,一开始就有波动说和微粒说,最终还是统一为量子,这个量子既有波动性,又有粒子性。如果按照本文提出的量子力学的解释,双狭缝的存在,作为基态场(时空)的边界条件,已经使基态场(时空)自身发生了干涉,而作为试验用的光子、电子、中子、质子等各种粒子,其实都是在和这个已经发生干涉的场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干涉条纹,表现出波动性。其实这个波动性,和粒子的运动无关,没有粒子经过的时候,这种基态场(时空)干涉照样存在,只不过是粒子的经过,把这种基态场(时空)的干涉表现出来而已。粒子的微粒性,实际上是粒子内部运动得特征表象,粒子的波动性,实际上是基态场(时空)的干涉结果。
在epr试验中,粒子的纠缠态,表现出了非局域性的特征,这是爱因斯坦最不愿看到的,但实验结果确实如此。这个其实用本文的观点,很容易解释。粒子的微粒性和波动性本来就是两回事。在摆放各种试验设备时,等于给基态场(时空)设置了各种边界条件,当实验设备摆好时,基态场(时空)的边界条件也就确定了,基态场(时空)已经发生了干涉,这个过程和释放试验粒子无关。粒子的运动符合局域性和光速的限制,同样基态场(时空)的干涉也符合局域性和光速的限制。传统量子力学的几率解释,将这种基态场(时空)的波动性强加在粒子上,结果产生了矛盾的结果,产生了粒子的相干性是超光速的,非局域的错觉。这是将两个不同的现象(粒子性和波动性)强加于一体(粒子)的结果。而看似错觉的非局域性,以及超光速问题,用本文的解释,可以完全统一。最终,量子力学的本质,还是归于局域性和受到光速的限制,爱因斯坦的思想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量子力学的几率解释中,波函数的塌缩和弥散,这个确实是令人费解的,在测量的时候,波函数塌缩,量子变成粒子,呈现出粒子性,而不测量的时候,波函数弥散,又呈现出波动性。按照本文的观点,粒子性和波动性的来源,是两回事,粒子性是粒子内部运动的表现,波动性是基态场(时空)的子干涉,这样自然也就不存在波函数的塌缩与弥散现象。当粒子离开这个基态场(时空)的时候,基态场(时空)自身的干涉仍然存在,粒子本身当然也存在。把两个不同的现象对立起来,是量子力学几率解释造成的错误。
结论
如果仅看波函数的几率解释,并没有什么逻辑问题,但是如果将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完全展开,不仅仅需要波函数的解释,还需要更多概念。
一个完整的量子力学的逻辑,包括物质、时空、物质的运动、物质的相互作用以及普朗克常数、波函数的解释。这些概念在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中,波函数的几率解释和物质、时空、物质的运动、物质的相互作用以及普朗克常数是并列出现的。完整的量子力学的逻辑,不仅仅能解释量子力学的理论,而且还和其他理论的逻辑要统一。毕竟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也是经受了各种试验的验证,两者在逻辑上如果出现矛盾,预示着一定有一个理论的逻辑出现了问题。
而在本文中,对物质、时空、以及物质的运动、普朗克数、引力系数,做统一的解释,这些概念在一个统一的逻辑结构之内,而基本粒子的波粒二项性,仅仅是一个推论而已,并非必要的假设,这一点和哥本哈根学派的几率解释,在逻辑的本质上,以及逻辑的简单性上,有着跟本的区别。这个逻辑结构,可以很好地包容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逻辑,以及宇宙的创生及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