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4):
我是个初学者,希望各位高手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A:
矢量控制,是把交流电机假象为直流电机的闭环控制,实现对交流电机的转矩控制的。他建立起了转矩分量和励磁分量的概念,把交流电机的电流分成了两个矢量,分别进行控制,然后再合成,还原于交流电机。

网友B:
同意2楼。将交流电机等效为直流电机,分别对速度、磁场进行独立控制。通过控制转子磁链,以转子磁通定向,然后分解定子电流而获得转矩和磁场2个分量,经坐标变换后控制电机

网友A:
感谢楼上的精彩描述。封精!

矢量控制,特别是SLVC(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是有条件约束的。比如,什么时候可以使用矢量控制?什么时候不能使用矢量控制?再比如,矢量控制的使用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等等,这些是不是需要感兴趣?是不是需要讨论呢?

哈哈,我这是借题发挥了。咔咔...

网友C:
通用矢量控制型变频器的基本理论是“派克(park)变换”,基本原理是将异步电动机在三相坐标系下的定子电流Ia.Ib.Ic,通过三相/二相变换,将其等效成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交流电流,再通过按转子磁场定向旋转变换,等效成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直流电流Im1.It1(Im1模拟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流,It1模拟与转矩成正比的电枢电流),然后仿效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法,求得电动机的控制量,在经过相应的坐标反转换,实现对异步电动机的参量控制。矢量控制的特征是控制转子磁链,以转子磁通定向,然后分解定子电流,使之成为转矩和磁场两个分量,在经过坐标变换实现正交或解耦控制。显然转子磁链是很难准确观测的,它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转子磁链在空间上的位置,才能实现准确的定子电流解耦控制,在这种矢量控制系统中需要配置转子位置或速度感应器,这在众多应用场合不太现实。随着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和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在通用变频器中的应用,上述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只用三根线控制”成为现实,即现在所说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以上内容摘自 【 "通用变频器选型.应用与维修】 推荐你看这本书 王仁祥 王小曼主编。详细的阐述了变频器的原理.选型及应用。

网友A:
SLVC 不应用于下列情形:
1. 电机-变频器功率比值小于 1:4的场合;
2. 最大输出频率大于 200Hz的场合;
3. 多机并联传动的场合;
4. 变频器与电机间接有接触器,变频器运行时,绝对不允许打开接触器;
5. 提升机场合。

上述5条,摘自西门子工程师对网友FAQ(疑难问题解答)的内容。

网友D:
"变频器与电机间接有接触器,变频器运行时,绝对不允许打开接触器"

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精彩解答。

网友E(2009-06-10):
好!很精彩!真是学习到了好东西。

网友F(2016-09-12):
引用 网友A:
SLVC 不应用于下列情形:
1. 电机-变频器功率比值小于 1:4的场合;
2. 最大输出频率大于 200Hz的场合;
3. 多机并联传动的场合;
4. 变频器与电机间接有接触器,变频器运行时,绝对不允许打开接触器;
5. 提升机场合。
上述5条,摘自西门子工程师对网友FAQ(疑难问题解答)的内容。
提升机是带载启动,不正好可以使用矢量变频器低频率高转矩的特点吗?提升机和长距离的皮带机负载差不多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哦,提升机属于提升类负载,与长距离的皮带机负载还不样。提升机有悬停问题,必须要矢量控制,而且最好是有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