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9-04-14):
请问各位目前主流的上位机软件有哪些,要国外的.谢谢啊!

网友A:
用过WINCC
还有个法国的,好像叫虹桥吧

楼主:
好象有个IFIX,过不过没用

网友B:
ge的两款,ifix和cimplicity(大概是这样拼,可能比较贵).
其它的要不很少用(如AB的等等太多了),要不就是比较垃圾(如wincc,intouch).

网友C:
楼上的,WINCC还不错的吧

网友D:
德國西門子的Wincc
法國施耐德的西亞特
奧地利的Zenon(國內不多,純VBA,比IFIX強,但是難度大,非一般選手能使用)
GE的IFIX
Wonderware的Intouch
AB的RsView

不評價軟體是否好用,每個人的習慣不同。

日系的就不說了,基本是西亞特的OEM版。

网友E:
怎么都不喜欢国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