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4):
西门子变频器6SE3221出现F002过电流故障  怎么解决 我这变频器运行时出现过电流,电机没有问题,机械也没有卡死现象, ,空载也一样。那位老大告诉下小弟怎么解决啊? 谢谢……

网友A:
减少负载

网友B:
你有没有在电机空载时测一下它的空载电流,有时电机的铭牌并不准确

楼主:
西门子变频器6SE3221出现F002过电流故障 补充说明
西门子变频器6SE3221出现F002过电流故障    测输出没有电压,测输入部分没问题,是不是逆变器有问题,还是哪里有问题?谢谢大哥们帮解答……

网友C:
复位工厂初始值
要是你很熟悉的话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值再从新写入参数。如果控制方式比较复杂,你又不熟悉你还是不要乱动。有些是变频器内部有些问题复位了也不行还老是报警 不过是可以屏蔽掉的 关键是你玩的熟练不

楼主:
这位大哥说得对,应该是变频器内部问题了,确实复位了还是老报警。在测的直流电压是500左右,输入部分应该没问题吧。测到输出部分就没了电压。哈哈……我玩变频器还不怎么熟悉,算是新手,以后希望大哥们多多教小弟怎么玩。谢谢……

网友D:
我听说这个故障可以避免 但不知如何操作

网友E:
恒速中过流应把加速时间加大些

网友F:
西门子变频器没用过,这个问题有点深度。呵呵

网友G:
怎么这个问题就不了了之了呢,各位大哥继续顶以来啊,小弟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