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4):
三相电加热功率6KW星接电流(   )角接电流(  )
   A.10A   B.11A  C。12A  D。9.1A
我不知道应该这么选和计算的过程请大家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9.1A,  11A ??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先搞懂这几个概念:星形和角形的区别,以及线电流与相电流的关系?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关系?这些比计算过程更重要哦!

网友C:
角接时,P=1.732*380*I
但星接时,不知道是什么公式了

网友D:
I=P/1.732*380=6000/3/220=9.1A

因为功率确定了,怎么接都是9.1A

答案:9.1A,9.1A

角形接法时,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线电流等于1.732倍相电流;Y接法时,线电压等于1.732倍相电压,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一台用三支2KW/220V发热管作星接,一台用三支2KW/380V发热管作角接。工作时,两台设备的每根相线电流都9.1A。

网友E:
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有没有不同意见的,上来讲讲。

网友C:
5楼的公式与说法都是有矛盾的啊

网友F:
角接法:9.1A 星接法:18.2A 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