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开关的使用

楼主(2009-04-14):
一次去巡检发现一下开关跳闸,在确定无误的情况下将其送上。但量其下口却没有电压。最后更换同样的开关使用。取下合上量其通断时却发现正常。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过热以后还没有复位,稍等片刻冷却后就正常?!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呀,经常过载跳闸的空开很容易这样坏的~~

网友C:
同意。是过电流

网友D:
可能是开关坏了~~

网友E:
如果是开关经常跳,那很可能是开关坏了,要更换一个了

网友F:
应该是触头接触不好了 经常打火照成的

网友G:
应该是开关坏了,

楼主(2009-06-27):
你遇到过这样的吗

网友H:
我遇到过三相空开其中一相有时通有时断的
没负载的时候通,一带负载这一相就断,查了好长时间呢

网友I:
我遇到过三相空开其中一相通了断不开的情况。

网友J:
大致应该是过电流引起的,上面的师兄说的有道理

网友K:
我也遇到过,三相空开用表量都通,下口也有电压,接上负载就不行了,对于经常过载的空开要注意检查。

网友L:
应该是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