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4):
我公司现使用3台英格索兰160kw空气压缩机,其起跳回跳压力设定为0.61~0.68MP(即压力在0.61时加载,到0.68时卸载),平时只使用2台另1台作轮换用,供气气压为0.64MP左右(空压机站处的储气罐上压力表值),相电流300安。前段时间检查车间实际所需气压,发现只需0.4~0.5MP,便将空压机工作压力值设为0.5~0.6MP,其相电流也降为280安,供气气压相应为0.52MP左右。配电室里功率因素表显示前后都是0.95.
  问题1. 电表计量出的耗电并未电流那样相应少6.7%,只有4.36%.这是为什么?
  问题2. 据厂家维修人员说空压机的功耗与工作压力值的关系是指数关系,若是,其数学关系式是怎样的?
  此两问题我一直未有确切答案,望各位大侠指正。谢谢了。

网友A:
功率与电流并不成正比,因为功率等于电压电流与功率因数的乘积,功率因数不是随电流线性变化的。

楼主:
问题是功率因素是一样的(功率因素表值无变化)
注:配电室到空压机20~30M之间。

网友B:
个人认为:
1.因为变化比效快, 这种关系是计算不准确的。
2.压力小了,电流也是小了,具体的关系,压力与功率请从厂商索要有一个曲线的

网友C:
因为空压机是惯性负载,负载与电流是平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