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联接问题

楼主(2009-04-14):
现有3台1.5KW电机,如果我使用4.5KW变频器,能不能直接将电机并联使用。

网友A:
你的变频还要在选大一点,这样可能太小!

网友B:
嗯  要大一点,不然功率全都投入了,对电器寿命会有影响  最好7.5KW

网友C:
不行,变频器要大点的,不然很容易烧的

网友D:
呵呵;
第一:变频器厂家几乎没有生产4.5KW这个规格的;
第二:与负载的性质有关;轻的可以用5.5KW的。重的应当考虑用7.5KW;

网友E:
如果三台电机都是一样的,而且控制是一样的,才可以接到一个变频器上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F:
这种用法有条件的,电机型号是一致的,V/F控制。并联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