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14

楼主(2009-04-14):
M8011~M8014:内部时钟脉冲,分别产生周期为10ms、100ms、1s、1min的脉冲信号,这些中间继电器是不是 运行时才  周期性的变化的  ? 还是一通电就周期性的变化?

网友A:
这个问题非常的深奥啊~~~~~~~~~~

你可以通过你的PLC软件与PLC联机检测,然后将结果反馈上来。

不过就我个人看法,这个问题也无什么争论,毕竟你要读取这些数据还是程序运行的。

楼主:
我试试看 正好公司有空的plc

网友B:
通电时周期性的变化。

网友C:
呵呵;其实程序不在运行状态时这个M8011是否动作没有什么意义;

刚才试了一下,只在PLC通电,这些都是会动作的,就算在STOP状态下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