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系列PLC温控的PID控制

楼主(2009-04-14):
关于三菱FX系列PLC温控的PID控制
三菱PLC温控,手册上的例子,加热器动作周期定时器的值跟PID的结果进行比较来控制加热器的加热时间,请问热器动作周期定时器的时间常数是根据什么来整定的?为什么要进行比较参数的大小来控制输出?

网友A:
加热器动作周期定时器的时间常数我认为是加热器不可以频烦通断而设置的最小允许切换时间
你这个加热器应该不是可控硅,是接触器吧?

网友B:
这是周期,根据设备来设定;
周期内接通的时间由PID来自动调节;

网友C:
如是SCR,那又将是怎样呢?
D502的数据写入DA模块吗?

楼主:
是SSR控制加热管,D502是PID的运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