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扰

楼主(2009-04-15):
电气柜是900X600左右,里面有变频器、松下的伺服驱动器,还有欧姆龙的PLC,三者之间会有何干扰,如何摆放比较合理?

网友A:
变频器离PLC远点注意散热

网友B:
有些国产的变频可能要配上电抗器、滤波器才能让PLC工作;
PLC最好用DC24V电源的;
AC的加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加隔板,屏蔽罩

网友D:
我放在两个柜子里面还有干扰呢,最好不要放在一个柜内。

网友E:
变频器和伺服放大器都要离PLC远一点,最好是放在柜子的上端,利于散热

网友F:
如果没有模拟量和高速数字信号可以.

楼主:
电源是24V的,有模拟量和也有高速数字信号,以前做的也是在一个柜子,好像还是可以工作,也没弄什么屏蔽罩,所以又点想不通,不知道这次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