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各位大侠,小弟初学PLC,现在要用PLC做一个课题,就是设计一条装配生产线,要完成的工作主要是用PLC控制机械手完成装配任务。其中还有料仓啊,扫描仪啊等其他部分。当然这只是一条模拟生产线,生产的也只是模型。
    现在这个课题已经到了购买器件的时候,但是我们导师要求我画出电气连接图,我感觉很困难,不知道到底要画什么。在我看来只要画出PLC的外部接线图,然后再把买来的机械手各被控部分连上就好了。难道我还要画机械手的内部原理图不成????
    请各位指点一 二,特别是做过实际项目的大虾们,敢问你们做项目的时候是怎么弄的?????

网友A:
当然要画电气图了,要不你怎么接线呢?你这个流程中应该也有电机吧,那么主电路与控制电路都要画啊,PLC接线图只是控制电路的一部分啊。不知道我这样讲你能不能明白。还是请大侠出来解释一下吧。

网友B:
呵呵;
你PLC输入/输出分别是什么总要在图上表示出来吧;

楼主:
有没有大侠介绍一下用PLC做项目的流程。。。。。。。。

网友C:
每个PLC程序都是在电气原理图的基础上编程,程序图只能表示内部控制,而外部接线必须依附电气原理图。

网友D:
在一个完整的项目中,PLC只是控制部分的一个器件(就象一个接触器一个温控仪一样).所以要做PLC必须了解整个项目,精通该项目的控制流程,编程对PLC来说仅仅是实现控制流程的一个步骤.因此如果不是你一个人做整个项目,那么必须画出原理图接线图控制流程图等许多图纸供接线工人接线.即使是一个人做整个项目也要画出这些图作为技术资料保存.否则以后的维护和修理就两眼一抹黑啦!

网友E:
书本上不是都说得很详细吗?

网友F:
输入输出及相关的控制图还是要画的,只不过是没画工艺逻辑。呵呵

网友G:
肯定还是要配合电路图啊,要不只有控制,没有动力了。

网友H:
当然不要画机械手的原理图了
要画一个总的动力线接线图,还有你说的PLC的控制电路图

网友I:
当然了,你要画外部输入和输出的接法以及他们的含义,这样才能编写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