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我需要选一台变频器,关于变频电机的具体参数如下:额定功率:450KW,额定电压:400V,额定电流:823A,额定转速:660r/m, 额定扭矩:10991N.M
我想选用6SE7138-6EG62-3BA0,但无法确定此台变频器能否满足电机正常运转的需要。特别是扭矩方面!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上万牛扭矩这么厉害
建议买日本 爱法科 变频器很多钢材剪切设备上都用名字也叫瑞兰斯

网友B:
这么大功率的,还是选高压一点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需要选一台变频器,关于变频电机的具体参数如下:额定功率:450KW,额定电压:400V,额定电流:823A,额定转速:660r/m, 额定扭矩:10991N.M
我想选用6SE7138-6EG62-3BA0,但无法确定此台变频器能否满足电机正常运转的需要。特别是扭矩方面!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你的问题很怪,如果采用6SE7138-6EG62-3BA0控制电机额定功率:450KW,额定电压:400V,额定电流:823A,额定转速:660r/m, 这个绝对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要把电机的转矩达到额定扭矩:10991N.m?这个绝对不可能的,电机超载1.6倍左右呢?电机明显选小了。如果是短时过载1.6倍,即电机的峰值扭矩达到10991N.m,那个还可以,连续扭矩达到这个值根本不可能的。当然电机允许过载1.6倍,装置也不允许,需要把装置的电流提高才行,也就是选西门子的6SE71柜体再选大两个等级的。(400V等级的选到头了)。

楼主:
谢谢,如此说来,很有可能是客户给我方发来的电机参数有误!我需要再落实一下,再次感谢!

楼主:
经过查询,并没有额定转速,是我个人失误将转速传上来了!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过查询,并没有额定转速,是我个人失误将转速传上来了!还是这个问题!!
只要工作电流不超,那个装置就没问题。

网友D:
变频器应该是根据电机功率来选的,所以只要比你用的电机功率大两个等级,就应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