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我做的是LED显示,行驱动是用154接8550驱动,PROTEUS中没8550所以我就用了其他的PNP管代替了,但是无论154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三极管的C极输出的都是高电平,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点!!!!这样子根本没法扫描 啊,仿真出来的结果是16行全得高电平了!!!!

网友A:
驱动信号的高电平太低或8550发射极接的直流电源电压太高.造成电平不匹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应该再加一级缓冲

网友C:
有道理,想起数字ic中的ttl和coms的电平需要转换一样,注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