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给客户做一个说明,让我详细的讲明模块做的变频与单管做的变频的区别,当然模块的要好,但从技术面说的话就不知道怎么说了,从昨天想到今天就写了几个字。哎!生意难做做,真诚希望那位仁兄帮帮小弟。

网友A:
好处一,模块的集成化高,分立管的结构复杂;
好处二,集成的可靠性高,分立管的具有特性很难一致的缺陷,控制波形差;
好处三,模块的抗干扰能力强,分立管的线路在外面分布,易受干扰。

楼主:
恩,谢谢,我单子做下来了哈哈

网友B:
二楼说的挺简单易懂的,学习了

网友C(2009-05-22):
那楼上的说的很简单,但是看得很明白,

网友D:
点多了.呵呵!
单管与模块各有其优势:  模块集程度高, 生产安装方便,对硬件工程师技术没单管要求高, 价格贵;
单管可以根据结构来合理布线, 可以更好的减少分布电容\电感, (当然对硬件工程师的要求也高), 生产工艺要求高, 价格便宜点.  就IGBT本身来说: 单管工艺比模块工艺更成熟.质量及 一致性相对来说单管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