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请教各位,天车安全电轨35平方可以过多大的电流?25平方及50平方的可以过多少安的电流?

网友A:
距离多长啊?如果距离很长的话要选大一个等级
如果按计算电流选择导线,那么也要大一个等级

楼主:
请问是如何计算的啊?比如过200A的电流的话要选择多少平方米的滑触线?

网友B:
可以参照: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90948提供的表中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