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级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问一个初级的问题,BMOV K1M100 K1Y000 K6 的意思就是把m100开始后面的24(4X6)位的状态值传给y0后面的24位,这个24必须是4的倍数吗?可以是25或者33这样子吗?可以的话怎么写?

楼主:
其他几个传送命令也不可以实现吗?

网友A:
K1M100表示M100~M103;
K2M100表示M100~M107。。。。。。
所以这种表示方式只能是4的倍数;

网友A:
呵呵;
不是4的倍数的可以通过逻辑运算来操作;

网友B:
在三菱里,K1就是代表4位的意思
该语句可以变为BMOV M100 Y000 K24
所以如果你想传25个就变为BMOV M100 Y000 K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