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续

楼主(2009-04-15):
上次图片没传上来,谢谢指点,
看看图中的M0是在正偏差时动作吗

网友A:
呵呵;
M0的正偏差只是注释;
上面的解释是当D0值大于D30的值时,M0变成ON;
                 当D0值等于D30的值时,M1变成ON;
                 当D0值小于D30的值时,M2变成ON;

楼主:
在PLC控制系统中对于对于运动控制来说实际值小于给定值其差值称为正偏差
还是实际值大于给定值时称为正偏差?
希望有经验的给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B:
前者是正,后者是负.

楼主:
当D0值大于D30的值时,M0变成ON;从注释上看是D0(实际脉冲数)大于D30(给定脉冲数)
我的问题是在PLC运动控制中:(实际脉冲数)-(给定脉冲数)=(差值).这个(差值)如果是正数,
则:这个(差值)被称为正偏差还是负偏差,或者说这个控制系统产生的是正偏差,还是负偏差.谢谢

网友A:
呵呵;
按程序是实际值大于给定值是正;

网友C:
D0大于D30里的数据时,在你的程序里就代表了正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