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4-15):
请问各位师傅  由于线路原因 由两条电缆同时向同一用电设备供电  用电端线路并头  两条电缆的前端装两个断路器(其实这样并不安全) 装有两块电度表。请问两块电表的读数会一样吗?为什么?偏差会有多大?谢谢!

网友A:
那为什么不在电缆两头都并,且只用一个电表,
注并缆要求两电缆截面相等

楼主:
两条电缆的截面是相同的。两条电缆是两个抽屉柜开关,并在一起就要换一个大的开关且抽屉柜尺寸有限制,不能装大的开关。

网友B:
两块电表的读数会因电缆的截面和长度不同而有差别(电阻不同),偏差不会很大.但两表之和应该就是设备的实际耗电量.这样使用不规范,建议按实际要求使用大柜个单独的大开关和电表.

网友C:
非常同意四楼的说法我在实际的工作中还没碰见 过

网友D:
没有实际试过,想应该是4楼说的那样吧
应该电缆的两端都并好,用一个断路器与电表

网友E:
我在实际生产中遇到过。不过没有在两根线上装电度表。再有,倒闸操作的时候并列时,两个高压开关柜上有一个开关柜上显示电流大一个的小。相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