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数据问题

楼主(2009-04-15):
三菱FX系列数字转换问题

比如:我想把: D200里面的二进制数变成16进制数,分别放入D20-D23中,且第个寄存器只存一组十六进制数.

比如说我的D200里面的数是0011 0101 0110 0111 要在D20中0003H  D21中是0005H  D22中是000CH  D23是000DH.
该如何处理

楼主:
也不知表达的正确与否,反正我就是要把D200里面的数分成四组分别放入D20-23中

怎么没人理我呢

网友A:
用逻辑运算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看看这样行不行MOV  D200  K4M0,MOV  K1M0  D20,MOV  K1M4  D21,MOV  K1M8  D22,MOV  K1M12  D23,不知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楼主:
用逻辑有点麻烦的感觉.谢谢了

网友C:
mod   d200   k16  d20
div     d200   k16    d200
mod    d200   k16    d21
div    d200    k16    d200
mod    d200    k16    d22
div     d200    k16      d2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d   d200   k16  d20
div     d200   k16    d200
mod    d200   k16    d21
div    d200    k16    d200
mod    d200    k16    d22
div     d200    k16      d23
你在FX系列中 mod是什么指令?????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方法

网友E:
你说的没有现成的指令,要人为传送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