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问题

楼主(2009-04-15):
我要做一个钢坯切割的组态,一定角度下效果才好,但winc似乎做不了有角度的组态,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肯定做不了,因為WinC還沒有用過,Wincc倒用過不少。

準備若干圖片,然后調用不就一樣的道理?為何偏要去想用一張圖片然后不斷修改坐標這樣既浪費系統資源又傷神的辦法?

网友B:
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C:
用变通的方法是可以做的啊,就像2楼说的,事先做好对应的图片,然后通过判断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