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我在做一个温度控制的实验,我用的温度传感器是DS18B20,采集要750ms 我采集到就发送给串口 控制周期是2s,采用一个密闭的铁箱作为恒温箱的,将温度控制在40度,测量温度时一开始控制的比较好 波动不超过0.1 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约1小时后)总是存在0.5的波动,为什么我刚开始的控制较好,但是后期却出现震荡呢?

网友A:
温度控制参数整定应该跟距温度曲线来做 然后人为加一个干扰量,看看曲线是否震荡,你这个现象就是PID参数整定不合适

网友B:
恒温箱如果只有加温没有降温就会有波动,因为加热是有惯性的.如果适当调整PID值可以降低波动幅度(0.5的波动确实是太大了).只有加温和降温两路达到平衡时才有可能消除波动.还有在恒温箱里加个空气搅拌风扇也能使温度均匀减小波动.

楼主:
我开始时测量恒温箱的S曲线,然后根据一些算法,如Z—N,但是控制效果不理想,都会产生震荡,现在手工调整了很久后期还是会产生震荡,看一些书上说使用带死区的PID算法可以减小系统震荡,不知道是否有效

网友C:
调节一下PID参数试试看;

楼主:
不知道如何调节阿

网友D:
是0.5度的波动吗,已经很小了。开始很好,以后不好了,那就减小点加热元件的功率。

网友E:
应该是你的系统惯性改变了,所以要稍微调整一下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