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一个初级的问题
问一个初级的问题,我想将以下程序重复循环

LD X000

OUT T0 K12

ANI T0

OUT Y001

网友A:
LD x0
ani to
out t0 k12
out y1
X0常通就本已是循环,只是可能扫描时间快你看不到Y0停而已

网友B:
在最后一条后加 “跳转语句”, 但必须有跳转条件, 如循环几次

网友C:
呵呵;你要让Y1怎么动作讲清楚;

网友D:
让X0长通!

网友E:
很对,你想让循环的到底是什么?Y0的输出?具体要求说清楚!!

网友F:
你的意思是说Y0接通T0时间,再断开同样的时间,这样循环吧
这样的话,还要再加一个计时器T1,设定时间与T0一样,与T0互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