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4-15):
这张图表里的(错误)一栏中显示的(ERR)是什麽意思,说明程序里有什麽错误呢?

网友A:
ERR就是错误的意思,中文与英文缩写而已.

网友B:
ERR的顯示,其意義代表是什麼,是說點位錯誤還是撰寫的內容有誤,請先進們說明一下,謝謝。

网友C:
你要把与错误显示有关的软元件的程序传上来,不然怎么知道是什么错误呢

网友D:
这是说错误的意思
可能是这条指令的应用错误,要找到这条指令再看的

网友E:
错误,是你这条指令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