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4-15):
这段程序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当D55大于或等于D80又小于D101时M250动作,不知对不对?先谢谢!

网友A:
可以这样用;

网友B:
只要梯形图能正确表示出来的程序都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否则在转换时会提示错误).

网友A:
呵呵;不一定的哟;
有的指令在软件里是可以通过,但下载到PLC内就会报警;

网友C:
前提是前面的那个M2要得电,后面才能运行的通啊!

网友D:
没有问题的,只是有一点要注意了,如果D55中的数变化很快的话,比较会扩大一些范围的,这是扫描周期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