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请教大师们:我安装变频器有些年了,这几年里我发现一个问题---变频器在用于提升时如果在输入侧加装滤波器就烧制动单元。当然滤波器是自己按功率合适配置的,我想问问大师:这是为什么呢?我分析可能时产生了谐振造成的,可是理论依据是什么?所以今天想请教大师们!谢谢

网友A:
制动单元是另配的?还是变频器自带的?感觉很没道理的说。能否传上来一个你的系统接线示意图?

网友B:
输入侧只是整流后由大电容储能,加装滤波器应该不会烧制动单元,变频器在用于提升时反电势比较大,标配制动电阻会过热烧毁并殃及制动单元.可用大功率绕线法郎电阻(阻值按标配,功率按电机功率放大一倍).这样使用要特别注意变频器的冷却.可调风力的风扇要设置到最大转速,关闭风扇自动停止选项.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这两台变频器在输入侧没有加滤波器时一直工作正常,因为这台用于提升的变频辐射较强,并且干扰了提升的打点信号,所以加装了滤波器,可是加装滤波器的两台变频器都在不同时间里,先后炸坏外置的制动单元里边的IGBT。所以我就纳闷了,怎么在变频器的输入侧加装滤波器怎么就烧制动单元哪?

楼主:
制动单元是另外配置的,按变频器功率重载配置的,没安装输入侧的滤波器时工作有一年有余,工作状况非常正常。就时在输入侧安装滤波器后,先后烧坏了这两台变频器另外配置的制动单元(内部的IGBT炸了),到达现场后检查,变频器内部的充电电阻也烧断了,制动电阻阻值正常,接触也正常,拆掉滤波器,修好变频器,换上制动单元,工作又正常了,而且工作至今,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A:
正因为如此,说加了进线滤波器烧制动单元的话就感觉没道理了。

楼主:
是啊!我也是觉得在理论上没说法、没道理啊!所以请教!滤波器无非内部是LC吸收元件,是不是我用的不对啊,可是这个东西就把功率应用对了,还用算LC常数吗?

网友C(2010-08-26):
制动单元,
应该不会啊,其他场合也有很多滤波器和制动单元一起用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