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设备上拆下的,想用在其他设备上,但是需要修改一些参数,可是被厂家加了密码锁住了,改不了,有谁知道密码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正常不要密码,你应该看参数设置,看那个参数负责参数的设置的,修改它,便可以改参数了

网友B:
"可是被厂家加了密码锁住了"
应该不会,或者试下和它相关的数字

网友C(2009-05-25):
恢复出厂默认值,重新设置就行了。

网友D:
呵呵;这种设参数是有些麻烦;
H94及H95对应就是参数锁定及密码的功能;

用H93可以清除所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