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我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单位有一台用富士变频器带的电机,每当调到13Hz 时,串在外面的电子热继电器就动作跳闸,这个电机是380V、5.5KW、11.6A,工频转动时的电流是6A,也不缺相,变频器窗口上显示的是对应13Hz的电流是8A.虽然变频器输出的是方波,但也没超出11.6啊,低于或高于这个频率都不动作,我在想能不能是有射频干扰啊,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在参数里设置跳频,跳过13Hz.

网友B:
如果高出这个频率的时候也不跳,那很可能就是射频干扰了

网友C:
用了变频器怎么还加热继电器保护啊,不能取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了变频器怎么还加热继电器保护啊,不能取消吗。
这有什么,我以前在印刷厂看到一台切纸机,是台湾人改的用的是伺服电机,也加有热继电器。

网友E:
变频器不是有过热保护功能吗?

网友F:
不要外加热继,用变频器本身的电子型热继就很好了,拆了再试

网友G:
热继电器装在变频器输入侧,不要装在变频器输出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