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测量

楼主(2009-04-15):
请问在测量风机相间电阻时,为什么电阻变化不断呢?不稳定。这和风叶在转动有关吗?

网友A:
你是用数字表测量的吧,改用模拟表试试。

网友B:
是的,要把风机叶片固定住,阻值才能稳定。叶片转动时,定子绕组会感应出电流,因为你用用万用表电阻测量时,相当在给定子绕组通上一定的电压电流,转子转动时,建立了旋转磁场,会在定子中感应出电流,引起阻值不稳。

网友C:
是有关系的,楼上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D:
叶子在转是表象,其实是转子在转哈,肯定有影响三

楼主:
谢谢2 楼的朋友,细心的回答